明基71G换通用高压板后显示效果差?

楼主(2008-05-27):
客户有一台明基71G换通用高压板后,在60以上HZ刷新率下有红色短线,60HZ下没有,但显示照片时色彩非常不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板换过的关系吧,检查过屏线了吗?

网友:
全套都换掉,先试一下屏好否,下来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有一台明基71G换通用高压板后,在60以上HZ刷新率下有红色短线,60HZ下没有,但显示照片时色彩非常不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基本上驱动板的质量不良所至,多换一片试试,还有部分的通用板如果亮度和对比度调得过高的话,显示效果会较差,图像有严重反白现象~~~~~~~顺便说一下,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把你的原装板送来我这边修,这个Q7T4的原装板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