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声卡不认

楼主(2008-05-27):
前天修了台T41不开机的。
后来修到开机。但声卡一直找不到,南桥换过了。声卡换过了。有没哪位高手有修过的。
指点下小弟吧。

网友:
是根本不能发现新硬件吗???!!

如果是你能确定你的那个就一定是不是好的??如果确定建义再查查外围电路或看看是有断钱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知道你是怎样把不开机修好了吗

网友:
看下声卡旁边的警惕正当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