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点位图

楼主(2008-05-27):
RT。。。。。。。。。。。

IBM X60.rar

网友:
是不是LST格式的?

网友:
感觉许多兄弟好象以为只要是IBM的机种就肯定有LST的点位图。其实除了IBM的“嫡系”环旭代工的机种是用的LST,其它代工厂(Acer、纬创、Quanta、LG)代工的机种都是用的BRD。诸如R3、R4、R5、X6、Z6。。X60是纬创代工的机种,也是用的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