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三个PCI不认

楼主(2008-05-27):
三个PCI槽不认网卡,诊断卡也不认,插上阻值卡测得+_12伏有,3.3和+5伏有,复位正常,地址线有一条阻值是187不知是否低了点,其它都是330,看看后面找不到这187的线从哪来,谁有经验请介绍下.

网友:
PCI不行,那多数是SB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PCI槽不认网卡,诊断卡也不认,插上阻值卡测得+_12伏有,3.3和+5伏有,复位正常,地址线有一条阻值是187不知是否低了点,其它都是330,看看后面找不到这187的线从哪来,谁有经验请介绍下.

地址线有一条阻值是187  明显偏低,这条线是去南桥的.基本可以判南桥死刑了.

网友:
哪不惨了,可以开机玩,就是不认PCI的东西.

网友:
基本可以判南桥坏,做一个南桥吧

网友:
基本可以判南桥死刑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拿来练手(建议做SB)是最合适的啦

网友:
现在有USB网卡,淘宝网上有卖的,30左右一个。

网友:
楼上兄弟说得对,加个USB网卡,方便多了.现在点815板都无值钱,无价值换南桥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