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竖线问题。

楼主(2008-05-27):
笔记本是神舟P172C,04年买的,一直没修过。去年开始屏幕上有几条竖线,四条很淡,四条一般,两条很深很明显。上个月新出现一条更明显的线,黄色的。

请教各位大侠:是哪一块的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这种问题多是液晶屏有问题了  没的 修 只能换屏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咋没人顶啊?帖子都给沉下去了。

网友:
神舟的品質..哎...............

网友:
屏上驱动板的软排线加焊一下 不行就重焊

网友:
邦锭坏了,可以修
这是神舟有几款的设计缺馅
上个月雨了5,6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