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应该常备元器件??

楼主(2008-05-27):
小弟刚开始学修液晶显示器,属自学的那种,想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下,我应该准备哪些,显示器上易坏的元器件,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要用到数字万用表吧,还有编程器(可以不买网上有人代写),热风枪没有也没有关系关系看你如何用

网友:
贴片元件一般都需要使用热风返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