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4C问题 [己解決]

楼主(2008-05-27):
技嘉主板4C问题,电压正常,内存己换.查bios说明并没有提4c, BIOS是AMI, AWARD或Phoenix亦没有写

请问这个应从何查起呢?

网友:
断线 BIOS  北桥及周边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小弟水平有限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既然这个都不能理解的话,再往下说也没什么大的意义了.如果想自己维修先把板放一放,等去基础区学好了东西后再来尝试,否则建议你直接送修,以免坏的更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侯并不是说放下便算了,老板要做什么就得给做...

意思会不会是:
检查有没有断线
重刷BIOS
更换北桥
查周边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没错!!!!!!!!!!

网友:
刷BIOS 后好了! GIGABYTE 的bios 没有座子很麻烦。小弟焊功不到家,850焊了半天都不行,最后要用烙铁搞定。但也不肯定己焊穏

网友(2008-08-23):
焊工不过关就要多练习0了,技术是自己积累下来的,我也是刚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