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XXL暗屏维修和清华紫光的花屏维修~

楼主(2008-05-28):
1。一台联想机器暗屏~灯管是好的 这个机器好像有2个开关键~只有1个能用而且只能用来开机~无法关机
量高压条上面4个脚分别有19V 0.55V 3.3V 0V(感觉那个0.55V有问题) 先换了个高压条故障依旧~
测试发现19V电压一直到高压包前面的2个6脚的芯片那(不知道干吗的)过去后只有0.几V了直接连到高压包~短接烧保险~
最后废了不少周折~原来是休眠键坏了~

2。清华紫光  花屏(屏幕抖动)外接正常 屏线和屏都是好的~显卡北桥集成~最后加焊北桥故障排除~虽然好了但是想不明白~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是好的了吗?

3。神州SD625 开机不上CPU 电流到0.9几 上CPU电流1.5几 发现ISL6227不产生1.25 1.5和2.5V 同时发现内存无供电 想请问大家这个ISL产生的这3个电压是给什么东西供电的~换过ISL6227无果~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情况~

今天就这么多了~希望哪天上来能给大家带来整页整页的维修经验 哈哈~

网友(2010-10-24):
我看了下。都是 08年以前的贴子全部被谁翻出来了。这个回复了,对别人还有帮助吗,没一点意义的帖子

网友:
我最近修一台DELLD620机器外接正常,内接不显,仔细看显卡旁有爆浆,很明显之前有人加焊过显卡造成的,便果断重做显卡OK显示正常用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