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手工植珠过程

楼主(2008-05-28):
上次传了个风枪做南桥的过程,忘了传植珠了,现在补上,顺便把那个文字说明也一并补上.让各位久等了,这段时间一直比较忙.

今天这个文字说明要配合上次那贴中的图片一起看才易理解,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90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传了个风枪做南桥的过程,忘了传植珠了,现在补上,顺便把那个文字说明也一并补上.让各位久等了,这段时间一直比较忙.

今天这个文字说明要配合上次那贴中的图片一起看才易理解,地址:http://www.chinafix.com ...

以下是LZ所发的内容,帖上来,方便大家参考:
文字说明:
             一、拆好板上的南桥------拆南桥
1、先把板子放那个简单的台子上,对好位.注意看那个图。台子上有几条线.线的作用是:让桥在风口的中心。
2、在南桥的四周洒上松香水。
3、打开风枪(我的风枪开一档,风小)开始加热。
4、直到桥旁边的电容,电阻都能用镊子碰动了,再碰碰桥,也能动了就像我拆I\O一样把它用镊子垂直钳起来(这一提,提得好的话还常常不用植珠喔,呵呵~~~)
5、关火,拆南桥就此结束

二、把好的南桥焊到待修板上去
1、拆完坏的桥后就把板上焊点用铬铁把上面多余的锡拖平
2、先把板子放那个简单的台子上,对好位.注意看那个图。台子上有几条线.线的作用是:让桥在风口的中心。
3涂上焊锡膏在焊点处,把已植好珠的桥放在对应位置(板上),把硬币放在桥上,这时才开始对桥的位置(板上一般都有四条白线的,在此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桥的四个角有三个角都有个缺口,只要在三个缺口正上方都能看到白线对应的直角再看看旁边的线就OK了。)
4、打开风枪(我的风枪开一档,风小)开始加热。
5、直到桥旁边的电容,电阻都能用镊子碰动了,再碰碰桥,也能动了并能自动归位就可以关火了
6、直到旁边的电容动不了了,再把硬币取走,之后就是等它冷却试机了。
7、试机没问题再去用天那水洗板上的松香,因为洗了等桥里没水的时间较长。

三、手工植珠过程
1、把拆下来的好桥上的锡珠都用铬铁拖平,就像上面拖板上焊点一样,同时把那个锡炉打开。
2、涂上焊膏,VIA,SIS.都得自己一颗一颗往上放,因为只有两片(DB,EB)的钢网,不过上一个桥的珠也就30分钟左右,做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放好基本珠子都是不整齐的。      ----桥在纸上,纸在锡上
3、看看锡炉温度如何,我一般是用面巾纸去试,只要不明显把纸巾烤黄就行,实际温度没测过。
4、把刚刚上好珠子的桥放在一层面巾纸上,再把有桥的纸巾放在锡炉上,你就会看到刚刚还歪歪的珠子一下就像阅兵一样,都对齐了。
5、连纸带桥轻轻的拿下来,放在平稳的台面,等它冷却、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传了个风枪做南桥的过程,忘了传植珠了,现在补上,顺便把那个文字说明也一并补上.让各位久等了,这段时间一直比较忙.

今天这个文字说明要配合上次那贴中的图片一起看才易理解,地址:http://www.chinafix.com ...

图片说明:
1  拖完锡的桥
2 放好珠子的桥
3 加热中的桥
4 加热完毕,整齐吧
5 加热用的锡炉

网友:
支持、佩服! 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工具  这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看了好象会了,去做肯定不行,因为只有做的多才能做的好.

网友:
很想问问,你那锡炉开到第几档的,我就试过温度太高,把主板都烧糊了。。

网友A:
真历害...只在修手机时才这样做.没想到修这么大的南桥也能这样...不过我还是担心主板会变型或南桥会鼓..

网友:
超强啊,楼主,学了,谢谢

网友:
那个东西要买得几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历害...只在修手机时才这样做.没想到修这么大的南桥也能这样...不过我还是担心主板会变型或南桥会鼓..

楼上的兄弟看看清楚贴子,这是植珠,关主板什么事啊。  去看看这贴: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901-1-1.html这才是做桥的。

网友:
楼主真是好东西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太绝了,尤其是植株过程,原来可以这样啊。佩服 :victory:

网友:
把硬币放在桥上?是吹硬币间接加热桥吗?

网友:
我也试这在桥上植球  每次把球放上去了 加热的时候它们又会粘到一起   郁闷!

网友:
楼主所说的内容就是和悠澜客所说的内容相同吧,哪我们不是免费分享受了???

网友:
手工植珠的方法挺好(锡炉加热让珠自动归位)学到了  谢楼主也顺便谢一下悠瀾客

网友:
植珠的方法确实不错,原来还以为必需有钢网才能做,

网友:
看似简单的东西,手艺不行照样干瞪眼,羡慕没有用,我只能回家关起门来练了,“学修板卡”,我真有点想辞职去跟你学艺的冲动

网友(2008-07-30):
用成品锡珠倒是轻松不少,缺点就是价格好贵,一小瓶都要1百多,手工制作要麻烦些,成本倒是低

网友:
niu,let me see

网友:
niu,let me see

学修板卡 -1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