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21 不能充电 急救

楼主(2008-05-28):
今天接到一台TCL T21 本本.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也能开机.就是不能充电. 心里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二话不说就拆了本本. 把主板拿了出来.扫描了一下. 看到充电芯片(1772) 旁边有个8个脚的元件烧黑了.看不到型号. 大家帮帮忙. 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
芯片

网友:
你那是个又高低端管:你测测脚找一个定义一样的就可以如果找不到你找一别的脚该下也行。双管也可以改。

网友:
谢谢两位前辈 ,我找一下先吧!

网友:
本本修好了....二楼说得不错 呵呵

网友:
找张一样的板子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