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5 电源问题 [己解决]

楼主(2008-05-28):
小弟在修一台ACER AL171517" LCD,电源(带高压的)冇电压输出.经查后发现场管K2645短路,另外相连的四个并联贴片电阻烧黑.
小弟依次做了以下动作,但输出连5V都没有,就连次级7805都无一脚有电压:
1.更换K2645,把四个电阻换成一个普通220k电阻==>不成
2.把220k电阻换成22k ==>不成
3.把22k换成10ohm ==>不成
4.把22k换成100ohm ==>不成
5.更换SG6841SZ (从一台正常的Philips 19" LCD拆)==>不成
6.测变压器初级端(使用真值交流档) ==>所有点76V
7.测变压器次级端(使用真值交流档) ==>所有点大约1.5V ~ 0.7V左右
8.取出变压器加焊其接点==>不成
9.加焊所有接点==>不成
10.用二极档测所有二极管(高压条部份除外) ==>没有问题
11.用电阻档测所有电阻(高压条部份除外) ==>没有问题
12.把SG6814SZ换回去Philips 19" LCD ==>连Philips 19" LCD都没有电压
13.换全新的SG6814SZ ==>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修一台ACER AL171517" LCD,电源(带高压的)冇电压输出.经查后发现场管K2645短路,另外相连的四个并联贴片电阻烧黑.
小弟依次做了以下动作,但输出连5V都没有,就连次级7805都无一脚有电压:
1.更换K264 ...

呵呵,虽然我手上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但从楼主的维修过程可知,那是电阻的阻值,相差10~~~20倍,楼主照换可也,那电源想不死也挺难的~~~~~~~~~

网友:
那四个并联的贴片电阻是接在什么位置的,我想应该是接在K2645  S极和地之间的吧.四个2.2欧的电阻相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马上装上试一下, 另外刚发现有一个0.2欧的大电阻 (红黑银金黑) 开路。他接整流桥正极跟变压器。心急之下把其用电线代替。还是不行.

网友:
四个2.2欧电阻己经换了,又换了2 欧 2W 开路的电阻 (用了 2.2欧2W 的代替), 都不成.
另查7805 的输入只有0.38V, 难怪没有5V 输出
开始怀疑变压器坏了,但看来外表很好,里边的线圈不太容易坏吧?

网友:
哈哈,线圈就出现问题,我这里有个联想SG6841损坏,暂无此配件,就用了一个3842的电路改的,然后测得12V输出正常,5V不接负载有输出,接上负载无输出并且电源保护,后查明电源变压器5V输出短路,后来接个7805没有结好,导致了把MCU的资料全部清空了,这不正找嫩,但是论坛上面还没有哥哥给呢

网友:
各位大侠能否给些思路呢?真想不通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己解决,真可恶。原来是全新的SZ6814SG 坏。再换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