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电源故障

楼主(2008-05-28):
故障为接电源或电池自动开机风扇有规律的转几秒后断电又马上通电如此反复通电断电,pci卡上有3.3 5v供电cpu除PLL有电压其他无电压触摸电源接口附近电路温度高 ,板下面有一个三极管烫手型号 ph5o/16 BCP69, 笔记本坏前运行慢突然关机就变这样了 拆风扇时发现风扇口大量灰尘 几乎堵了 散热肯定不良 。如果是散热不好烧了一般会烧坏什么?本人刚学维修 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 谢谢了

网友:
像你这自动加电:你先看BI0S小电池有没有电了再修。如果你感觉那芯片有问题你可以换个试、试看啊。

网友:
小电池有3v电压 等拿到芯片换上试试  希望能解决问题 谢谢辉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