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总是慢一个小时!

楼主(2008-05-28):
845 主板,每天时间总是慢一个小时!并需要摸一下晶振才能开机
按各位大师所说,更换了晶振,并加焊了谐振电容和2个106后,正常!
[
]
主板

网友:
估计是这个晶振坏了 换一个32.768晶振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谐振电容不行了,也可能是晶振本身有问题

网友:
如果摸晶振能开机的话,你先换晶振和谐振电电容,注意谐振电容换时一定要与原板一样的啊,从别的地方拆下的电容换上是不太好的啊!如果换完还是不行话,那就杀桥吧!你说时间走的慢,首先是CMOS电池没电,或者是CMOS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一般都是晶振的频率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