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 不上内存不掉电 一上内存就掉电

楼主(2008-05-28):
技嘉845 不上内存不掉电 一上内存就掉电

网友:
1: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2:刷BIOS试试

网友:
查一下内在工作条件,内在槽1脚VREF有没有1.25V,7脚VDD有没有2.5V  还内存槽中3组时钟都有没有,如果出现错,那就换供电管,和八脚芯片及电容

网友:
记得有次是因为座子空焊.

网友:
是不是8I84GE-RZ?

网友:
是不是8I845GE-RZ?是的话一定是内寸那儿的问题.

网友:
插上内存之后,立即查负载这电压,如果会慢慢掉下去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掉电,断电保护了!!!查内存相关供电!!!!!

网友:
有过一例,括槽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不用考虑掉电的问题]
这个太正常了!
现在就是内存不过!

网友:
你们真是高手!主板也可以修

网友:
我们这里一直在维修主板,内存.......哪个该死的家伙盗用我的ID在这里乱发消息!真是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