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通845pe3.3vsb变成1v

楼主(2008-05-28):
冠通845pe3.3vsb变成1v
这个电压来自lvc06a这个以换过没好
冠通这个板子我这有三块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可能是稳压管穿了啊,首先5VSB通过稳压管转出3.3VSB,然后3.3V再通过稳压管转出1.8给南桥啊!或者是3.3V对地短路,造成电压拉低,先打一下对地阻值,然后拆网卡芯片,在考虑南桥吧!

网友:
首先电压应该不是lvc06转换出来的,这个是ttl器件,不是LDO的,一般杂牌板上用1117的比较多,有的用其他的mos也有,建议楼主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