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GF5200双128 AGP显卡,开机有正常的显示,到XP启动时,频不显.

楼主(2008-05-28):
开机时能正常显示,一到XP滚动条处,频就不显示了,显示器绿灯亮,确定是显卡的故障,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地主出问题了?

网友:
补焊各显存吧......估计应该是虚焊类......

网友:
谢谢,我等会试一下,

网友:
刚才补焊了,还是不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说是在XP滚动条处那里不显了,你可以按几下键盘的NUNRLK键看看键盘灯会不会闪,如不闪就死机了,这个你可以用DOS程式测试看看通不通过PASS,这样可以判断故障出现在哪个部位

网友:
我换一块显卡,就一切正常了,我想肯定是显卡的事.....

网友:
先补焊试试吧, 修好了, 来个维修实例。让大家一起共享。

网友:
我已补过焊了,还是不行,,,,急......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大哥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显卡,原来就是花屏而已,补焊了显存后就出现开机显示显卡信息然后就没有显示了,我估计是GPU虚焊了,今晚补焊GPU看看。

网友:
我也有几块显卡花屏,用热风枪吹显存和GUP后就出现开机显示显卡信息然后就没有显示了,或是黑屏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显卡插槽有几个电容鼓了,换了也不行,但用集成显卡就没事,换了好几个显卡都不行,最后换了主板才行。

网友(2008-06-27):
我今晚试了加焊GPU,结果还是不行,后来把显存一个一个的拆,嘿,现在可以进入新帖来,就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