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实时晶振!

楼主(2008-05-28):
一845主板,用手摸晶振引脚可以开机,但关机后拔掉电源再开机还是不行,必须再摸引脚,象这样的机 子如何下手呢?

按各位大师所说,更换了晶振,并加焊了谐振电容和2个106后,正常!

网友:
用4069和一个106电阻,32k晶体还有2个小电容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845主板,用手摸晶振引脚可以开机,但关机后拔掉电源再开机还是不行,必须再摸引脚,象这样的机 子如何下手呢?

这种问题坛子有N个,我也回了N个了,楼主怎么就不去搜索一下呢,这么懒干嘛吖!

再回答你一遍吧:   1、换掉32K晶振及其谐振电容、106电阻(这个一般全套换)。
                             2、换掉I\O(我之前那片板也是这问题,都准备做桥了。因修另一片板所以拆他I\O过去,换过去也出这问题,这才知道的)
                             3、清洗南桥
                             4、南桥老化,需要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