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升压型到300V

楼主(2008-05-28):
一台杂牌(longteng) 15的显示器   不通电    经查   行管被烧  换上同型号的行管   在查其他电路  没发现有其他坏  通电  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绿灯(接不接信号线都一直亮绿灯 )   屏幕没信号输出    量行管的电压 从300V慢慢降到45V(大约不到一分钟)   该显示器二次电源是采用的升压型  升压管是630        想不通的是怎么升压到300V的呢   查630的G极开始有4V左右的电压 一下就没电压  查G极走的电路  经一对管 最后到行场扫描块   行场扫描块已经换了    查电路没发现什么地方不对
一路都是好的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修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先跳过二次压电路,看行部份是否正常.如果有显示就是二次电压有问题了.

网友:
直接把升压管拿掉开机看看。

网友:
把刷新率调到60HZ,再修,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机器行不工作,行管的C极是有300V的,反馈电路形式不一样!

网友:
楼主所描述的故障,应该是行变坏了,在行没有工作时有300V证明升压电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