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1802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楼主(2008-05-28):
请问D1802是
三极管
还是
场效应管
?该管子由LM324控制产生3。3VSB样子象场管,查了下资料,又没查到,
但好象带D字的都是三极管。
资料

网友:
是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NPN型三极管,查不到资料。根据其工作环境选用其他管代换吧。

网友:
三极管啊,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
是三极管啊,你找一个C,D开头的三极管代吧.一般GA478板子的内存供电部分用得多.
一般用C,D(NPN型)开头就可以代换了啊.不是说主板上那个样子的管3055通代(之前在网上听说的).实验证明这句话不对.B系列(PNP型)也不能用C,D来代换.

网友:
学习了,楼上几位说的对我很是有用!!!!

网友:
如果楼主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下啊,反复位测六次会有两次不为1的读数就是三极管!!
反复位测六次只有一次不为1的读数就是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