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补焊金手指后,不认了?

楼主(2008-05-28):
一根内存条焊接金手指后,点不亮了。杂牌的hunix(HY5DU56822BT-J),在插反后烧掉了77脚和85脚,没有补焊以前,在INTEL 845D的主板上还能通过RST的检测,补焊以后反而点不亮了,不知何故。SPD也有刷过的,没有用。
点不亮

网友:
看看有没有焊撒。 再看下这几个脚的定义。 是不是焊到其它的脚电路上了。

网友:
绝对没有看错,我原来也遇到过,用同样的方法都解决了,但这次不行。

网友:
不会是没接上吧?
?

网友:
有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