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关机后风扇还在转,还有开机时间长点重启就死机

楼主(2008-05-28):
华硕K8N主板关机后风扇还在转,还有开机时间长点不能重启,希望各位同行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关机后风扇转?是关机变重启了还是干脆关不了?如果显示关机了但电源还在工作你测量一下VCORE是否关闭,如果VCORE没有关闭从VCORE_EN这个信号着手去修一下试试

网友:
就是关不了机,虽然显卡不显,但风扇还在转动,还有就是重启和关机是一样故障,诊断卡显示代码57,刷了BIOS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开机时序逆向测量

网友:
根据大家的意见我量了下电压,关机后电压和正常时一样,目前来说关机和重启后风扇转,但无显示,只能拔掉电源重新开机就 可以进入系统非常正常,要是你点“开始”里的关机或重启就关不了或重起不了,好象死机了一样显示器不亮,对了电源接口那一IC   9P750CF发烫跟它有关系吗??或者I/O有没问题

网友:
什么系统,

把主板从机箱取出,换个电源,不代系统用金属短接POWER-ON,如果好使,把BIOS恢复出厂,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呵呵,没这麽简单我都试过,没有用

网友:
关机后3186的11P是否有电压?你可以直接换一下3186试试

网友:
只有一个ADP3166。没有3186哇。。。

网友:
3166和3186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打错了,刚才喝了点酒。你就换电源芯片试下吧

网友:
另外有一种情况是在BIOS电源里把S1改成S3试下看看。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观注本贴,,有普遍性.我也碰到过.不过是软件兼容问题.还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那什么软件对它有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