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装不上。

楼主(2008-05-28):
我的电脑装系统装不上。内存硬盘都替换过,包括CPU都替换了。还是装不上,着急。谢谢告诉我下。怎么弄。

网友:
晕,你说得也太笼统了吧!装不上你也说装到那里,硬盘可以分区不 ?
能分区得话,可以用GHOST还原不 ?如果不可以还原你试过用安装版得系统来装么 ?
你说哪么模糊,让我们怎么帮你呢 ?

网友:
硬盘都可以分区。GHOST不可以还原。用安装版本不可以安装。装到一般就玩了。保证光驱和系统盘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到一般就玩了"   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的完了是什么完了?

网友:
是蓝屏还是什么?·如果是蓝屏的话,一般都是由于内存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内存,硬盘线,光驱问题.内存最好用一条装系统

网友:
你多换几种版本的系统装装看,有些板子跟有些系统也会不兼容的 还有就是试试PE系统,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看是SATA的问题。

网友:
最好低格,清零后再装,试一下!

网友:
换跟数据线!内存最好也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机器吧,板卡维修嘛

网友:
换个系统盘吧!

网友:
硬盘问题试试  低格后izai试试把

网友:
是不是连接的接触问题啊,也别把光区想的太好了,现在假货多着呢。装一半就出错误了,建议换个光区看看

网友:
进BIOS把集成的东西全关闭掉

比如集成声卡 网卡这些

网友:
有可能是光盘的问题,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主板有问题一样装不上系统,蓝屏死机都可能

网友:
我修过一个机子,网卡芯片坏了,系统就是安装不了,哈

网友:
還用想嗎?更換主板OK

一剑飘香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将XP复制到硬盘,从硬盘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