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过热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为什么北桥过热也会自动关机,北桥过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应该查哪些电路?

网友:
一般由于NB过热而导致自动关机时,此时NB多半都挂了.
一旦形成短路,在上电后会马上保护而断电.

网友:
北桥过热,可先查一下供电这方面的情况,如果供电管无问题,可换个功率大点的管子再试下

如果供电这些没有问题,可给芯片表面和散热片之间再加点导热硅脂。散热片盖上的时候一定要盖正盖平。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