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9202外围元器件发热

楼主(2008-05-28):
这是七彩虹 C.CN19 Ver 2.0 主板
内存插槽下面的一颗6.3v 1000微法的滤波电容 和它旁边的一组mos管的下管特别的热。
导致电脑总自动关机,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关RT9202什么鸟事?文不对题!
依据你的情况可以考虑先更换发烫的元件,其他相关的元件也要考虑!
打下供电的对地阻值,测量SB有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掉那个MOS 管。 !!!!!!!!!!!!!!

网友:
RT9202 代换

请问RT9202 用什么芯片可以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得代换的!用原值!!!

网友(2008-09-22):
不太懂,就绪潜水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