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R505DS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5-28):
有一机型为R505DS的机器,拿来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能开的时候数码卡有时跳FF,有时跳17  28,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后来拿给同行搞好了,看到上面2501N的八脚芯片都换过了,其它地方没有动,不知道这种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请问谁有芯片的资料传个上来,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款机器的通病!请论坛里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有可能都是重新焊接了一遍吧。
感觉还是CPU的供电电路不稳定吧,学习中。

网友:
谁有这个芯片的PDF,想知道它是起什么作用的,是MOS管吗?

网友:
这个芯片是MOS管,是R505的通病,换了就好了.

网友:
2501N 是两个独立的场效应管 合在一起

网友:
这个2501N 是在哪附近的 ???

网友:
給哪供電的?????????????

网友:
感谢兄弟同仁的帮助,芯片资料已经找到了,以后碰到此类故障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