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 型号LXH P769F2(PHILIPS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8-05-28):
一联想17 型号LXH P769F2(PHILIPS板)开机底色发红  特别是文件加的低色偏红严重,还有一个怪现象是 刷新率到85HZ是开机出现很细的黑线   像风刮的一样 很没有规律  时有时无    第一回看到这种现象 不知道如何下手    此机被别人修过  预视放型号 LM1267AN   视放型号 LM2469 都动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预视放型号没换对。还有预视放外围电路

网友:
先检查一下影响颜色的相关电路.V板电路和ROM资料.

网友:
当出现满平细线时  场供电下降到9V左右,正常时11.8v  场块 和场上的几个电容 2极管 都代换过了还是一样  且亮度高时出现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