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东芝satellite a105de 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请教大家一个东芝satellite a105de 的问题,是关于usb的 这个本子接上鼠标能用,接上U盘也能认到也显示盘符,但是看不到内容,属性0字节  重装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大师

网友:
这个本子接移动硬盘也能转起来.换硬盘装系统也装了,U盘是我自己用的.接别的机器正常的  实在也没有别的思路了

网友:
这个有几种可能性:
1、U盘本身坏,可以在台式电脑试下;
2、笔记本南桥
3、笔记本USB接口供电电路。

网友:
解决了换南桥就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是你自己瞎发帖子瞎说呢....
你说的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没道理啊!不要误导我们这些维修菜鸟!请问是不是换北桥好了的?

网友:
忽悠我们的吧?(以下全是个人观点)
1.不认识U盘但是能认识移动硬盘,这点说明不是供电问题
2.能认识U盘,没有字节数,但是在别的机器上又是正常,有这可能只能是病毒,但是我遇到的是这样的病毒首先做过系统会搞定,其次是接上硬盘也有同样的表现
3.换NB,有什么关系呢?目前想不明白
4.换NB在维修界算是大事件,特别是笔记本的,但是LZ说的轻描淡写的,感觉比较有灵异性哦

网友:
非常抱歉  可能当时比较匆忙  打错了  是换的南桥. 不过请大家别乱猜 我也不是闲着没事做上来乱忽悠着玩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