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SATA接口好坏,谢谢

楼主(2008-05-28):
怎样检测SATA接口好坏,谢谢!!!

网友:
1.检查 SATA数据线及供电线接触是否良好
2.检查 SATA口接触是否良好
3. 检查 BIOS中SATA的选项是否设置正确
4.检查 SATA基频是否为25M,见下图
5.检查 SATA电容连接SC一端是否对地值正常
6.最后更换南桥

网友:
非常感谢,可惜我无权评分!这个论坛很好啊!

网友:
抱歉,菜鸟不知道SC是什么?浪费您时间了!

网友:
是晶振吧?原来只知道主板、声卡、网卡要晶振,不知道SATA接口也要?

网友:
1楼的是一个高手以后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大师,“检查 SATA电容连接SC一端是否对地值正常”,对地值的范围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