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5-28):
公司一台15寸明基液晶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时好时坏的现象,怀疑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拆开机子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虚焊及电容鼓包等现象,胡乱补焊一通后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是不是电源部分有元器件的热稳定性不好所至?求高手指点电源部分哪些元件性能不好会出现这种情况?多谢.

网友:
这一般是高压板的事,论坛里这方面贴子有很多啊!

网友:
“时好时坏”能说的清楚点吗
?看一下C5707的好坏!

网友:
时好时坏就是说好像电源接触不好一样,不停的开机关机,指示灯也一起时开时关,如果是高压板有问题的话指示灯应该正常才对呀

网友A:
它是自动开关机吗?我前面修过一台故障是“开机后5秒内自动关机(屏幕显示正常)关机后指示灯为黄色,且为有规律的闪烁,重新开机故障依旧。最后为一对C5707功率不够造成的保护。希望你能借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自动开关机吗?我前面修过一台故障是“开机后5秒内自动关机(屏幕显示正常)关机后指示灯为黄色,且为有规律的闪烁,重新开机故障依旧。最后为一对C5707功率不够造成的保护。希望你能借鉴。谢谢

刚开机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开机一两个小时后才出现这种情况,如果C5707功率不够的话刚开机的时候也应该不够才对呀,还有就是屏幕不亮的时候指示灯也不亮了.拍几下有时又好了.

网友:
拍几下有时又好了.应该还是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检查。

网友:
給個選擇題~~補焊~~~

1.在原焊點,直接加錫

2.用吸錫器,吸掉舊錫,再加錫補焊

3.用吸錫器,吸掉舊錫,再用洗板水洗乾淨,再加錫補焊
======================
你會選擇哪個答案?

基本上 3 >2 >1

補焊完畢(或補焊前)~~記的把整個板子用洗板水~~洗乾淨!~

网友:
这个问题把电源高压一体板补焊一下就好了,特别是高压线圈和C5707~~~~~~~~~~~~

网友:
如果拍几下就好的话,那你只能是仔细查一下虚焊的地方了,尤其是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