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键盘鼠标USB不好使

楼主(2008-05-28):
V星865PE键盘鼠标USB不好使,测键鼠USB供电都是1。47V,而不是5V,这是什么原因,望指点!直接飞过去5V可以吗?

网友:
还是先查明一下周边有没有什么元件短路之类的情况

有些主板的USB是直接从+5VSB这里引过来的,前面还加了点其它元件

网友:
我把我维修的经验告诉你  前几天 修到一片这样的板这个键盘鼠标5V是通过USB供电给其供电的USB5V正常键盘电压也就正常 了  你重点从主板前置USB的5V查起 会查到一个小八脚IC  就是那个坏了 找不到直接把5V连到USB插脚的一脚上就行了

没图有图标出来给你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解答,真心谢谢你,虽然主板客户拿走了,但我还是长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