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 17CRT纯屏自然窗开机屏幕小

楼主(2008-05-28):
爱国者 17CRT纯屏自然窗开机屏幕小,需要预热 才正常 ,而且有时侯开机 从桌面切换到游戏时 ,可能是改变 分辨率的原因显示器就不通电了 , 电源灯就不亮了。需要反复按开关键几次 ,就通电了 郁闷
望 高手指教。
[
]
桌面

网友:
应该是升不起压,重点检查升压滤波电容,还有12V电容

网友:
检查行幅管是否脱焊.更换电源部分的调压电位器.

网友:
具体问题是 17寸的屏开机只能显示 14寸的 画面,预热到10几分钟显示正常, 而且有时 从WINDOWS 窗口切换到 游戏界面 ,显示器就没电了 ,电源灯不亮, 需反复 按开关键,显示器才通电。
[
]

网友:
分辨率切换点路的场管有一个击穿或性能不良会引起此类故障,建易试代换一下

网友(2009-07-18):
我有一个纯平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