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P800断电重启问题

楼主(2008-05-28):
有一块华硕主板,每次开机启动自检时,显示:overclocking failed,要按F1进入BIOS设置,按F2默认BIOS就可以开机。电池测量有3V电压,我放电刷过BIOS,但还是每次断电后,重启就要如此操作,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BIOS电路上有问题了

BIOS电路上没几个东西,看看是不是那两个二极管穿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散热有关系  不行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你换个COMS跳线帽,如不行换COMS跳线帽旁的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