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266-C主板风扇无供电

楼主(2008-05-28):
华硕P4B266-C主板风扇无供电
已经用替代法排除了风扇自身故障和电源自身故障
只有在主板上面找原因了
主板上面的3个风扇插头都没有反应
谢谢大家

最后就是直接飞线连接12V解决了次问题
对于没有相应技术基础的人来说找到这个三极管实在是有点难度
谢谢大家

网友:
查查主板风扇供电及控制电路

网友:
主板能点亮吧  ?
从风扇的中间的脚往后查旁边应该有个小三极管给他供电的看下有没有坏 换掉不行直接用铜线把中间的脚跟三极管的一个脚上12V短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主板可以点亮
除了风扇接头没电和在bios设置里面按关机是重启这两个问题,其他的都很好
但是我找不到附近有小的三极管,如何判断是否损坏?
能否留下邮件,我给主板的图片发过去看看

网友:
1点控速
2点供电给风扇

2点供电是12V 省事的话就把风扇A点跟2点短路连起来就行 风扇就有电压可以转了

网友:
就风扇旁一小三及管啊,换了就好

网友:
再次请教
如何判定是三极管损坏呢?

网友:
是需要给主板加电亮起来测量
还是静态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量看看有没有问题,再上电测量看看

网友:
分情况看的。如果跑线路跑出来是接很小的一个三极管的话,二话不说,把它换掉就OK了。(早期精英的主板就是由一个小三极管供电的)如果附近没有小的三极管,跑线路又跑不出来的话,直接飞根线接12V电压到风扇口就行了,省的浪费时间。

网友:
应该不会是MOS管事吧...三个都不能用...查一下黄12V.是不是12V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