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二次保护了

楼主(2008-05-28):
AOC的机子,二次电源的反馈是从哪里接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OC这么多机种
你要说是哪个机型别人才好帮助分析!

网友:
AOC  B773的机子,它的二次反馈是从哪里接过来的

网友:
反馈的形式有好几种的,有些是在二次升压二极管负极,有些是在高压包次级线圈,不好说,
你可以找到行场震荡IC,然后查找该IC的引脚定义,看哪只脚是B+电压反馈端,顺着这条路跑过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