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36 VER:2.5无VCORE

楼主(2008-05-28):
现在我就怀疑电源座与北桥中间那个MOS Q44的S极电压为:0.25V,正常,我现在就怀疑它的三脚电压不正常导致,无VCORE,无复位的。它的三脚电压为:D:2。5V,S:0。24V  G:1。84V

有搞过的朋友说说看这三脚的电压正常不?管子换过了,还是一样!

板子被客户拿走了,没得搞了。

网友:
不正常,Q44的S极正常应输出VP1.5CORE电压供给南桥和北桥.

这个QQ的G极是受U30这个LM358控制,

查LM358第3脚的电压.

并查第3脚的相应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刚刚没看到老大的贴子,现在板子让客户拿走了,没得玩了。不过谢谢老大的指点,我先拿笔记下这些数据,以备下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