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串口硬盘低格工具啊 ?

楼主(2008-05-28):
有什么好串口硬盘低格工具啊 ?

网友:
用SATA转IDE卡,就行了

网友:
椐我所知低格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好的厂家低格工具。有的也基本上只有擦除功能,MHDD也能做到。

网友:
所有硬盘都是一样的机理,只不过接口和尺寸不同,所以低格工具也没有太大区别,如果真想试试有何不同,请用对应品牌的专用分区工具(dm)吧.

网友:
看到低格工具就让我想起  过去老主板带的低格 就是286或386那个时代 在CMOS里带的 记得95年的时候没事干曾经用过一次 结果硬盘里面的信息就886
前几年看到过有人提取出来 并且说这个低格工具是很好的 可惜没有在意  有机会大家试试

网友:
楼上,过去的硬盘和现在的硬盘逻辑结构是不同的,如果使用在现在的硬盘上会得到教训的,因为这个教训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人得到过了。

网友:
SATA转IDE是格不了的,我试过N次了!

网友:
mhdd 擦除 erase
dm 清零

网友:
DM的也不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