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老是烧南桥?

楼主(2008-05-28):
这机子进过水,南桥烧后待机电流变成0。01《正常为0。03》3。5伏不出来。换掉南桥后又可以,但是过了几天又不行了。。我都亏了个桥了,又没发现哪有问题。。晕啊。有没哪位师父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时是板层里的线断了,那样,就不好找了哦

网友:
怎么老是烧桥呢,是桥的哪个功能出问题了,osc的还是usb,pci,hublink呢,我也碰过几台不上电的,测量南桥的32k没有波形,返修的机器,收费又低,给他换桥就贴钱,不给修又要吐钱,实在不爽,不过osc电路相对简单点,我用一个4069和32k晶体,还有一个电阻和2个电容做了一个振荡的,给南桥提供一个时钟,用了已经好一段时间了,客户都没有来找我,应该都是没有多大的问题,本来想做pcb,但是用的实在是少,可是搭焊的效果实在又不好,大家都看下图,如果有必要我就去做个几百张回来,反正多修个1台机器差不多也回来了

网友:
楼上高手啊!!!!!!!!!!!

网友:
會不會板層短路接著燒啊????

网友:
有显时各电压都正常,现在还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