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 VER:1。0 到了HP这个界面就不动

楼主(2008-05-28):
MS-7184 VER:1。0

开机能显示,键盘灯也会闪一下,就是到了HP这个界面就不动,按键盘也无反应。不过没死机。因为短接一下PS-ON能关机。不插鼠标只跑到65,插上鼠标能跑到7F。这个会是I\O问题吗,我测了键、鼠口阻值正常啊。还是有别的问题。ATI的南桥有点烫!

主要是本人对MSI的板子不熟!!!

    是南桥的问题,最后实在没法了,打了下AD线,有几个阻值明显偏低,同行拿去保修了.

网友:
1 下掉声卡网卡
2 BIOS
3 检查键盘鼠标口或用USB的试下
4 风扇接口没错吧???

网友:
在BIOS里屏蔽掉声卡和网卡看看吧 然后检查I/O

网友:
1、好像不关声卡、网卡的事吧
2、BIOS是39系列,所以我无法刷写
3、键鼠口对地值我测过,正常,USB键盘也试,故障依旧
4、风扇接口没错

今天问了个现在在MSI的朋友,他说这片板的南桥正常工作应该不烫的,而我手上这片板子手指不敢在南桥是放两分钟

网友:
ATI的南桥芯片有时候会很发烫呀,你可以查查南桥周围的电路

网友:
应该检测总线设备的时候出错了 先清空一下BIOS设置看看

屏蔽掉声卡网卡等设备 可以摘除掉试试

39系列的BIOS不能支持就查一下你的BIOS是什么类型的找个替换型号试试

也可能SB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是4M的直接用49F040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开机的时候按TAP。HP的机器不是到时不是这个键,跳过OEM画面,按的快点应该可以跳过去,看看停到哪?
电源最好换24PIN的,虽然和这个没必要的联系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是南桥的问题,最后实在没法了,打了下AD线,有几个阻值明显偏低,同行拿去保修了.

网友(2008-07-24):
我也被人骗了买了张这样的垃圾板。基本开机情况跟你一样。但是我就不是显示hp 我现时代哦不知道什么东西。马上就自动死机咯。。。插显示器卡也是显示跳到75就马上死咯
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既然有两个BOSS、。一开始是那种蓝色的画面。,后来我不知道怎样按又变成华硕板的那种BOSS跟着不动它就自动死机、变了上面的问题。。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2008-10-04):
请问最后修好没有,那里坏了,我有一个板子和你说的故障一样,型号也是ms-7184

网友:
这种板很可能是有BUG的板子,出问题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2010-04-01):
这板就有这种通病,SB很容易空焊,这个样子又是一个空焊的了,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