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背后两个内存槽,有一个槽不认内存

楼主(2008-05-28):
T30背后两个内存槽,有一个槽不认内存,我加焊槽后还是不认,请问还会有那里问题,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用什么方法判断是槽本身虚焊问题,还是主板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槽的问题,我觉得你焊得有问题,再重新焊一下吧,或者槽本身得问题,那就需要换槽了。

网友:
我想问下,你们一般用什么方法焊呀,因为它这脚离得太近,我又不敢上锡,怕焊连了.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用烙铁过了一遍.这样不行是吗?

网友:
T30不过内存通病内存易虚焊.一般补焊就行了

网友:
拔掉换槽吧肯定能好:一般有的加焊能好.但有的下边那个槽爱坏.有时只能换了.

网友:
我终于把它焊好了,原来就是虚焊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都是虚焊了,你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我的T30好像不能用两条内存,用一条分别插在两条槽都可以,不知是不是不能同时用两条?

网友:
这个内存槽不好焊,肯定是你没有焊好..你还是在焊焊吧

网友(2008-07-04):
正在学习中,我的T30风扇坏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