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28):
SIS760主板,开机D1,复位C1,伴随蜂鸣响(有时有,现在没了);再复位D1,又复位C1。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典型不过内存的故障
请到新手区去看看专题帖2吧

网友:
内存供电2.5V 1.25V有吗,内存是不是好的?金手指和内存槽清理了没有?

网友:
电压有,内存也换了一条,内存槽刷了无数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