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感好坏,判断。

楼主(2008-05-28):
笔记本的电感如果短路是很头痛的,看又看不出,用万用表又测不出。只能试代换。特别是修电源部分。

无意间听别人说指南针方在电感上,通电后指南针会变动。

这方法可能真的行哦。有待实践证实。

网友:
思路是没错的!
正常会产生磁场 造成指南针偏移 但是具体没试过!

网友:
以前有位高手帮我修过一台2.5V无输出的本本,是输出大电感坏了。他跟我说了一下思路,大概意思是示波器在电源这端可以量到一点波形,在负载这端则一点波形量不到,所以判断为电感坏了。自此以后再也没遇到过同类故障,也没有验证过。

网友:
万用表又测不出?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电感线圈一般也有4.7欧或者5.7欧之类的电阻值,如果短路了,那就变成0欧姆了

网友:
办法不错呀,刚刚试了一下。确实会动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电感好坏:用表试下不就知道了:好的电感用表是通的不好的为断路.如有像造5V的电感之类的为又组给取下来对脚测下两组都通就是好的不通就是坏的..

网友:
电感短路的可能不是很大  用指南针的方法  不一定可行,它的漏磁不一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好坏:用表试下不就知道了:好的电感用表是通的不好的为断路.如有像造5V的电感之类的为又组给取下来对脚测下两组都通就是好的不通就是坏的..

那样你就错了。好的电感用表是通的,短路的电感也是通的。我也是修了台IBM A20M也是电感短路,我也是无意代换,代换出来的,那板别人修不过才拿来的,我也是修好好几天才偶然修到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仍旧没有什么能让我刻骨铭心的判断电感的条件。。。。keep think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你遇见IBM A2X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你刚刚说的话了

网友:
这方法可能真的行哦。有待实践证实。

网友:
這辦法也想得出來?????高!!!!!

网友:
电感坏了,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办法看起来还是可用的,有空试试

网友:
以前没有遇到过  感觉很新鲜   学习中

网友:
我的本本联想昭阳E200,MAX1718没有电压,是否也是电感坏了,晕,换哪种电感好啊,没有型号

网友:
电感短路,同样能通,为什么电压出不来呢,它的症状就是不能出电压吗,或者还有其它。。。是不能充放电还是不能滤波?请高手能说说其中原由吗,谢谢!

网友(2008-06-27):
:o

悠澜客 -10

网友:
电感坏了,会是怎样的征状?

网友:
电感的好坏其实判断很简单,开路的用表,是否短路根据电感上并联电容谐振原理用示波器判断,并上一个电容,用阻值挡给电容放电,然后移开表笔,如果看到波形就正常,如果电感短路,不会有任何波形出现。

网友:
学习中,谢谢分享啊

悠澜客 -10

网友:
电感短路会出现不能滤波,用示波器就很容易看到,正常的是一端有波,一端无波,如果短路了,就会出现两端都有波形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台COMPAQ N610C,就是5V的电感坏

网友:
利用电感产生磁场的原理!!!

网友:
这样也行吗?以前听人说好像准确率不高啊

网友:
呵呵。真行。初中的物理知识都用到了。我随便弄个磁芯缠几圈线通电也一样会影响到指南针的。

网友:
这个办法没什么可行性吧,主板上到处是电感,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测量电感好坏,只有代换法,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取下电感有用LCR电桥来测量。

网友:
呵呵。又得个经验了。有时间看看

网友(2008-08-18):
电源电压通路上的电感应该只是起到滤波和保险的作用吧,不知道可不可以只从测量其两瑞的电压来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
好像有的本本3.3V如果不起来的话把电感取下从焊上去就好了,又是什么原因呢,但是决不是虑焊哦,好像还说这是通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