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5-28):
来自: 广东佛山 来自 广东佛山
这个MTV312MV64不管是程序还是硬件,基本上很少坏的,如果驱动板上的各路电压都正常的话,试一试插掉屏线看看有什么反应,还要检查一下屏供电,
维修思路基本如下:
1.检测驱动板上的5V和3.3V电压是否异常.
2.第1点正常的话,测量24C的8脚电压是否正常和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屏供电过流会造成驱动板异常).
3.如果1.2点以上都正常的话,检查MCU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供电,SDA SCL.晶振,复位)
4.如果1.2.3.点都 正常的话,试写24C数据,没有原始数据,可以试清空.
5.如果1.2.3.4.点都 正常的话,就要代换一下通用板,以确定是否屏的问题.
6.多注意一下驱动板上的低压差线性稳压模块是否异常,常见型号有:1117-XX 17-XX 1084-XX
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如果想多提高一下自己的维修技术与水平,建议不要一碰到问题就先代换驱动板,习惯一下,先检测再分析,后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