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74hct04d门电路坏可用其它的代换吗

楼主(2008-05-28):
各位老大,一快KT600主板74hct04d门电路坏,手上找不到一样的,可以用其它的代换吗,具体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谢谢!!

网友:
DDDDDDDDDDD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查一下它的引脚定义 然后去找一下和这个芯片引脚定义差不多的就可以拉

网友:
可以用原值7404或者7414来代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有一本本的门芯片74hct32坏,不知用什么可以代

网友:
用74HCUO4,74ACTO4,7404等都可以换的。主要就是就IC的工作频率要达到。

网友(2009-06-12):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说得是,7404,05,06,14,只要是非门都可以的

网友:
门电路一般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有HC132D的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