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存供电只有1.8V 起不来

楼主(2008-05-28):
主板正常跳,然后跳到C1跳不过去 ,测内存7PIN发现电压只有1.8左右跳动,换9173B 故障依旧,请高手帮忙
  主板是斯巴达克PM2MP

网友:
内存电压低,为什么不先换与之供电的场管,而上去就换9173B

网友:
先换内存供电管
不行的话在换内存供电管的控制IC

网友:
哦,谢谢楼上两们老师,我去试下,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还请问你们,我看了下,供电管是 D410 BE4U14  不知用什么可以替代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还有是怎么确定它供电管是好是坏?

网友:
现在换了供电管,发现电压起来了,2.5V多,可是还是跑到C1 过不了,郁闷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刷BIOS      查有无断线

网友:
VTT电压1.25V有没有呢?没有的话你换的9173B就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看看有没有VTT1.25V电压,另外看排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
还有就是内存的时钟有没有 修过几例都是内存的时钟芯片损造成不过内存 应在仔细检查

网友:
D410 BE4U14应该是三极管。。碰到d开头的内存供电管。我一般是用c5707代。因该没问题。。

网友:
3055就能带 .........

网友:
谢谢,用APM 2055N GG559替换D410 BE4U14 主板跑26 OK ,但是复位没反应,暂时先用着,我是菜鸟中的菜鸟,呵呵,第一次焊主板,再些谢谢各位了
  还有不明白的就是听说32.768的晶振 两脚的电压应该相等,有一脚是0.9V 另一脚是0.7V左右

网友:
不是相等的,要有压差,现在的是正常的

网友:
哦,这个压差正常吗,呵呵,好像看帖子说压差不能超过太大

网友:
32.768肯定两脚有电压差,两脚电压一样反而不正常了。

网友:
只要正常都行了,你的是供电电路有问题但是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和晶振没有关系。正常的话是0.5-1.6都是正常的呀。内存供电就是三极管,IC,排阻

网友:
量一下时钟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量一 下带北桥的数据线看看有没有坏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