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的Dell彩显,珑管怎么消磁

楼主(2008-05-28):
今天接到一台,DELL19“的,是一网吧客户送来的,原因是消不掉磁,
我用菜单里的模式,进行消磁,果然消不掉,
这台机子用的SONY的玲珑管,听说珑管不让用消磁棒消磁,
现在消磁不了,俺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各路大侠有什么办法
DELL

网友:
有可能是管伤。。。。。。。。。。。。

网友:
关键是消的时候有声音或者有反映没有,如果有证明消磁电路是好的。那个就要借助消磁棒了、如果消的时候没有声音,一点反映也没有那就是消磁电路的问题了。查消磁电路,主要一般都是消磁电阻坏 换了就 OK了。。。。`

网友:
先用消磁器消一下.能消掉的话.就是消磁电路问题.不能消掉的话.可能就是像管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消磁电路是没问题的,能起作用,就是消不掉磁,
后来用消磁棒,也是消不掉,
用的是SONY珑管,

网友:
CRT物理损坏,摔过落地等造成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