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短路了

楼主(2008-05-28):
原因:不小心螺丝刀碰到电源外壳跟里面的铝散热片,然后就听到“嘣”一声的闷爆,主板无电源供应,螺丝刀轻微溶解变形。
求救:这电源做工无可匹敌..很喜欢,所以想问问各位修复几率多大 然后就是要花费多少?
可以的话推荐个珠海本地的高手帮手修一修

网友:
第二图中变色的位置就是第三图
第三图中爆开的是BD136 旁边还有个BD139  都是PHDS的

网友:
这种电源没见过,但做工切实还可以,可以修修,建议你找个会修工控板的主帮你修,珠海应该很多这样的主

网友:
我看觉得BD136旁边的R34好像也烧了.

网友:
NMB 450W的电源,估计难修点,要点耐心

网友:
没见过这种电源,但工艺确实很好。电路形式好像和常见的ATX也不同,BD136 等这类的三极管属于欧洲产品吧,当然可以用常见的2SC及2SD系列管子代换的。这种硬性故障个人感觉还是好修些的。

网友:
这种电源很麻烦的.配件不好找.一般用在品牌机上的.不过呢.一般都能修好的.建议你找个电器师傅也能搞定的.没配件就网上购.但可能会贵点.

网友:
BD136 和 BD139 分别是 PNP 和 NPN 的三极管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以用同样参数的国产管子代替  以下是简单的参数图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还有一点 个人认为 你不能简单的更换  还要查下 周围电路 特别是 二级管 和电阻 像这样的中功率三极管烧掉 其电流不小的(这些不说大家都应该知道 ) 呵呵

网友:
电源做工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