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

楼主(2008-05-28):
lenovo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不亮。高压板和释放板没有明显烧伤。测试高压板和释放板的连接处。12v正常,5v有时有5v有时没有。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是高压板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板部分电路

网友(2009-03-09):
有短路为什么还会时有时没啊?我的也是这故障,请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