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R080刷错固件

楼主(2008-05-28):
一个MT4R080的硬盘写错了固件后敲盘了,用PCi3000认不到型号,加载LDR也加载不了,请教各位大侠该怎么办,救救我

网友:
你加载LDR是在安全模式下加的吗~~

网友:
你用热交换试试看
不过我还就2B   和 4D 搞热交换成功过
别的还没有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