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4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有台飞利浦107S4的液晶,不接信号时能正常显示显示无信号,接入信号以后就没有显示了,不知道是不是MCU的问题,有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呢?IC是GENESIS的GM2126.

网友:
线和接口 检查了吗  先检查一下

网友:
哦,是MUC程序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170S4吧?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本身应该很简单,但我曾经走了不少弯路~~
检查15针VGA输出接头边上的一个小IC,可能是LV14,估计是个信号整形用的,坏的就是它了!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故障其实并不难,重写一下24C就行了,这个机型,基本上没怎么见过MCU坏的~~~~~~~~~~~~

网友:
应当是MCU程序的问题吧  它至少说已经检到了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