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3300D笔记本系统时间不能保存

楼主(2008-05-28):
方正T3300D笔记本系统时间不能保存
在系统内设置好时间。一分一秒也会走。只要一关机。不拔电源和电池。从新开机立刻时间恢复到0:00。电池3V电压有的。换了一块还是一样。有没有高手指点迷津!是不是COMS的电池电压没有加到南桥上去呢?
在系统里时间是会走的。应该证明南桥的时钟电路是正常工作的。原因应该是3V的COMS电池的电压没有加到南桥那边去。拆开主板见COMS电池座已经虚了。补焊后开机。开机还是一样/。。还得重新拆开笔记本。查到D24双二极管已经有一极开路了。使3V的电压没有加过去。更换。开机还是一样。这下晕了。怎么还是时间不保存呢。重新关机进COMS设置。在COMS内设置好时间。又恢复BIOS的工厂设置。从新启动,哈哈时间居然保存住了。关机。把了电源。过一段时间开机。时间还在。故障排除。但不知道卫什么》在系统里设置的时间保持不了。进了CMOSS设置的时间。恢复BIOS的工厂设置后就能保存。不明白。望请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你CMOS电路到南桥有问题:还有就是南桥晶振可能有问题:或南桥.一般都这些.

网友:
不拔电源和电池。一定是南桥和晶振有问题。因为没有COMS电池。只要不拔电源。COMS里的东西是不变的。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南桥的面较大

网友:
你可以去BIOS里设置下试试感觉想是COMS电路的问题